[求助] 异步逻辑的形式验证!!!

楼主(2014-04-14):
如题:
在一个模块中有如下代码
wire clk_a ;
reg flag_a ;
assign clk_a = flag_a && sclk ;
always@(posedge clk_a)
begin
   ......
   data_a <= data ;
   .....
end
always@(posedge pclk)
begin
   .....
   data_b <= data_a ;
   .....
end
sclk和pclk为异步时钟,flag_a是一个使能信号,它控制clk_a.
门级网表的仿真正确,但是网表和rtl做形式验证且始终不能通过。
请问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如何处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are you sure this will work on real silicon? donot you need synchronizer for clock domain cross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能讲的清楚一点吗?
能用中文更好,谢谢!!!

网友:
类似svf这种东西你加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谢谢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