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sigma delta的请进

楼主(2014-04-14):
老板想用一个 sigma delta ADC同时测量几个低频信号,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可行,输入加个Analog MUX

网友:
不可行,SD只能針對連續訊號。

网友:
回复 3# kokokiki 若每一輸入的前端加入Sample&hold及夠長的轉一換週期也是可以,但前端SH的漏電流要很小,會影響精準度的。

楼主:
多路信号一进来就是一个clock控制的mux,再通过一个PGA放大;
这样做是不是不好?自己感觉如果clock比较慢,alias会比较严重,如果clock快,信号很难建立好;
所以,只能是每一路都有一个PGA。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从simulation上看要转换一个analog signal 需要16个data才能稳定,有没有什么技术可以缩短或者消除这个稳定时间?

网友:
可以,看整个系统阶跃相应时间,包括DSM,滤波器的,能不能满足你的带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