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积分器cadence仿真

楼主(2014-04-14):
最近在做一个sigma delta adc,里面用到了积分器,matlab建模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转到cadence具体结构的时候,却发现基本的功能都没实现,几个基本模块都没问题,就是对积分器有点疑问。希望大神解答。
对积分器来说,输入sin信号,输出应该是个cos信号,有个90度的相位差,幅度大小根据time constant来决定,但是在cadence里面仿真的是时候却发现输出的是个cos信号,但是都是大于零或者小于零(我的sin信号时dc0v,ac幅度0.25),不应该是一个cos信号,dc为0么?结果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
与输出初始值有关系

网友:
同求,毕设搞不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给积分器设一个初始值就好了?怎么设呢?谢谢

网友(2014-12-01):
可以发给我一份,我看看嘛?邮箱jibaozhang@hotmail.com

网友(2015-08-05):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还有就是输出饱和电压太小只有几十个毫伏是为什么?请问怎么可以增大他的输出饱和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的电路是系数有问题,后来调好了。你看看你的系数给的正确么

网友(2015-10-06):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 我用的何乐年的verligA model 发现无论输入多少 输出range 大概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