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sdf延时过大 请教大神怎么办?deadline快到了!急!

楼主(2014-04-14):
今天用DC综合RTL代码,foundry给了三个库:CSM35OS142_min.db  CSMOS142_typ.db  CSM35OS142_max.db ,我想让DC在综合时用max和min库分别考虑建立和保持时间违约。但综合后发现导出的sdf文件里延时特别大:     (INTERCONNECT CLK u1/q6_reg_7_/CP (0.000:17244.033:17244.033))
    (INTERCONNECT u1/q6_reg_2_/Q u1/q6_reg_3_/D (0.000:0.001:0.001))
    (INTERCONNECT CLK u1/q6_reg_3_/CP (0.000:17244.033:17244.033))
    (INTERCONNECT u1/q5_reg_6_/Q u1/q5_reg_7_/D (0.000:0.001:0.001))
    (INTERCONNECT CLK u1/q5_reg_7_/CP (0.000:17244.033:17244.033))
    (INTERCONNECT u1/q5_reg_2_/Q u1/q5_reg_3_/D (0.000:0.001:0.001))
    (INTERCONNECT CLK u1/q5_reg_3_/CP (0.000:17244.033:17244.033))
    (INTERCONNECT u1/q4_reg_6_/Q u1/q4_reg_7_/D (0.000:0.001:0.001))
    (INTERCONNECT CLK u1/q4_reg_7_/CP (0.000:17244.033:17244.033))

  ...................

    从sdf可以看到,所有CLK到register的CP端的延迟在max库里都很大。反标到网表里做动态仿真时并没有给timing violation提示,但是就是没有正常信号。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这个命令我设置的不对? 时序PT里面都过了,没有时序违约。

我的DC综合脚本如下:
current_design  "shift_inputreg"
link

check_design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WCCOM -max_library CSM35OS142_max -min BCCOM -min_library CSM35OS142_min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50 -waveform {0 25}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find cloc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latency 2.0 [get_clocks CLK]

set_fix_hold  CLK
set_max_area 0

set_input_delay  15 -max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
set_input_delay 2  -min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
set_output_delay  10.0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max_transition 0.5  shift_inputreg

set_load  0.2 [all_outputs]
set_max_dynamic_power 0 mW

link
uniquify

set_structure -timing true -boolean true

compile -map_effort high  -area_effort medium -exact_map

#write netlist for STA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shift_inputreg0411_after_syn.v
write_sdf   shift_inputreg0411.sdf
write_sdc  shift_inputreg0411.sdc

楼主:
综合时有一个
Warning: Operating condition WCCOM set on design shift_inputreg has different proce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s parameters than the parameters at which target library
CSM35OS142_min is characterized. Delays may be inaccurate as a result. (OPT-998) 我的库是这样设置的:
set search_path            "/home/LHG/zhangzy/2004/2004.12/csm35/v1.0/synopsys/models"
set link_library    "CSM35OS142_max.db CSM35OS142_min.db  CSM35IO122_max.db CSM35IO122_min.db"
set target_library  "CSM35OS142_max.db CSM35OS142_min.db CSM35IO122_max.db CSM35IO122_min.db"
set symbol_library  " EXD.sdb"  这样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综合时有Warning: Operating condition WCCOM set on design shift_inputreg has different proce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s parameters than the parameters at which target library
CSM35OS142_min is characterized. Delays may be inaccurate as a result. (OPT-998)我的setup命令是:
set search_path
    "/home/LHG/zhangzy/2004/2004.12/csm35/v1.0/synopsys/models"
set link_library    "CSM35OS142_max.db CSM35OS142_min.db  CSM35IO122_max.db CSM35IO122_min.db"
set target_library  "CSM35OS142_max.db CSM35OS142_min.db CSM35IO122_max.db CSM35IO122_min.db"
set symbol_library  " EXD.sdb"

网友:
有个set_min_library分别设置max和min库

网友:
如果你只是DC 综合 设置max 就好了。。然后设置OC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综合用了max min两个库,想用bc_wc分析。ocv感觉太难了,还不会用

网友:
综合后延迟过大,一般是某个net扇出过高,report_nets 命令可以查看一下。另外综合后的sdf准确度相当低,楼主即使想做门级仿真,也不需要反标sd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sdf里面延时大的部分都是CLK到寄存器的ck端,而且时钟CLK是一个高扇出的网络,大约有5000多个扇出吧。但是我将high_fanout_net_threshold这个变量设置的很大(10000)后再综合还是有很大的延时。

网友:
贴timing rpt来看, 另外target_library link_library 设max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这个命令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我在综合脚本里加了这个命令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CLK] 综合后发现原来很大的延迟没有了。现在带sdf反标的综合后仿真也过了,PT分析也过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惑:在PT分析时,设置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CLK] 与否对分析的结果好像并没有影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PT工具自动将时钟网络设置为理想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想用ICC在后端布线时也同时采用bc_wc分析模式,是不是需要在apr的flow里加入set_min_library CSM35OS142_max.db -min_version CSM35OS142_min.db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WCCOM -max_library CSM35OS142_max -min BCCOM -min_library CSM35OS142_min  这两个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做的是综合后时序分析还是APR后的时序分析?APR后的时序分析要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并remove_ideal_network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半天才看清楚,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综合后仿真,PT是不是自动默认时钟为理想时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综合时将时钟设置成ideal_network,pT会认为时钟是理想的。我个人觉得此时做PT意义不大,只要综合时没有时序违反(setup一定不能有违反),PT可以在APR之后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受教了!以前对PT并不太熟悉,感谢你的回答,我学到了很多!我是新手,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目前得到解决了,附上我的dc综合脚本,里面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交流!
current_design  "shift_inputreg"
link

check_design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min_library CSM35OS142_max.db -min_version CSM35OS142_min.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WCCOM -max_library CSM35OS142_max -min BCCOM -min_library CSM35OS142_min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50 -waveform {0 25}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find cloc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latency 2.0 [get_clocks CLK]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 CLK]

set_fix_hold  CLK
set_max_area 0

set_input_delay  15 -max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
set_input_delay 2  -min -clock 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 CLK]]

set_output_delay  10.0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max_transition 0.5  shift_inputreg

set_load  0.2 [all_outputs]
set_max_dynamic_power 0 mW

link

uniquify
set_structure -timing true -boolean true

compile -map_effort high  -area_effort medium -exact_map

#write netlist for STA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shift_inputreg0411_after_syn.v

#report_cell -nosplit -connections -verbose > CellInfo1.log
write_sdf   shift_inputreg0411.sdf
write_sdc  shift_inputreg0411.sd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D(2016-04-20):
我做的DC里面为什么没有延时,生成的.sdf文件里面的时间都是0,求解一下啊

网友:
新人菜鸟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DC综合后就要写sdf出来呢?  我们一般是PR后抽了spef在PT里面写sdf出来

网友E(2023-05-10):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DC里面为什么没有延时,生成的.sdf文件里面的时间都是0,求解一下啊

请问大佬这个是什么原因,还记得吗?

网友(2024-09-25):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佬这个是什么原因,还记得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