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4-14):
这种设计,源漏区宽度不同是为什么

楼主:
里面的一圈接触接低,外面的一圈接触接高电平,这是N管吗,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增大漏区耐压

楼主:
谢谢,原理是什么呢,这是什么管子呢,N or P

网友:
一般是有 考虑ESD了,大的这边一般都是接到外面PA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