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lkinson功分器求助!

楼主(2014-04-14):
老师让给一个双端口天线加功分器,功分器一分二,我按照微波工程上wilkinson功分器做了一个,中心频率在2.25ghz,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3488927\QQ\WinTemp\RichOle\~9SE1YS7W0(``L6%OB}K$S4.jpg可是我的s11频点在4ghz左右,请求高手指点经验,功分器怎样让频点左移。下面附上我的截图

蛋疼的s11

蛋疼的s11

蛋疼的隔离度

蛋疼的隔离度

我的建模

我的建模

楼主:
补充一下,功分器相移90度

网友:
1-. 天线的功分器不适用 power divider
2-. 分支的传输线长度,到达天线的馈入点时-是0.75/波长,如果是patch antenna 馈入点是"高阻抗 >100欧",而不是50欧。
3-.看来是圆极化天线,patch antenna的宽边 ≧0.5/波长-(介电常数Er确定时)。要向左移? 注意中心频率的宽边 ≧0.5/波长(基材厚度跟频宽有关、介电常数Er也是)

网友:
注意负载,还有传输线效应,两路应该是微带,看你的输出两路电容效应应该很严重。在看一吓你的S参数
先做一下微带线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