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大家好,
我有一个关于一阶SigmaDelta电路的问题。附件里是两个电流模的SigmaDelta的电路,唯一不同是Circuit2中OTA被去掉了。我的问题是这两种电路performance有什么不同?各自的优缺点?据我所知,Circuit 1比circuit 2 更广泛应用,为什么?
Circuit1

Circuit2

网友:
顶下,关注。
我最近在研究第一种的,想问下楼主在仿真的时候输入电流的幅度改怎么确定?因为不知道选择多少才能达到满幅,电压模的可以通过比较器输出电平得到,电流模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第一种是最经典的一阶结构。输入电流不能大于SigmaDelta反馈回路的参考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反馈回路的参考电流源该怎么确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current mirror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