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芯片的功耗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4-04-15):
比如LDO芯片,输入电流近似输出电流,P=(VOUT-VIN)*IOUT,那么DCDC芯片呢?

网友:
Efficiency=(VOUT*IOUT)/(Vin*Iin)
1-Efficiency就是损耗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16):
楼上正确,可能不同之处源于损耗的主要来源不同了。

网友:
DCDC 電路除了芯片以外,還有電感和電容,前面有答復。用輸入電壓乘以輸入電流減去輸出電壓乘以輸出電流就是電路損耗, 可以分為三部份,電感內阻損耗,電容漏電損耗和芯片損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PW=(Vin(max)-Vout(min))*Iout(max)

网友(2014-08-29):
坛子里有文章

网友:
有电阻的地方就有损耗

网友:
还是论坛里说话透彻!

网友:
IC本身损耗就是 流进IC的电流 乘以 IC的电压 : Vin*I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