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中怎么终止一个正在执行的命令

楼主(2014-04-15):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问题,在layout中我用mark命令点击一条线用来标识与该线相连的所有线,但是mark命令会执行很长时间,比如说十分钟,请问我怎么终止该命令的执行,除了将icfb  kill掉,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抛砖引玉
自己的一种方法:是kill掉icfb,
ps -ef |grep username然后kill -9 程序号
这种办法有个坏处就是如果你没有保存的话会丢失数据,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ESC ctrl +c.kill有点小题大作.线长就不要MARK了.如果正在验证可以用calibre来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