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D中source和sink的区别??

楼主(2014-04-15):
一个互联的导体上只有一个sink,可以有多个source,跟电流有关系吗?
source是灌电流的?sink是吸收的?

网友(2015-02-28):
同问,高人能不能介绍下source和sink的用法,如果是双向信号,并且有多个端口,这个source和sink该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可以互换。但是,最好根据实际电流流向设置,如果是双向信号,所有信号保持一致就行了,比如从一个die1到另一个die2,那么die1设为source,die2设为sink。否则会出现负的互感。

网友(2015-11-27):
那如果是单端输入多端输出呢?这样怎么添加source和sink了?

网友(2017-09-1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Q3D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谢谢!我的qq号码1326580625

网友(2019-04-12):
想问下source和sink能不能设置在两个物体的接触面之间呢?

网友:
我也不会将source和sink设置成两个物体的接触面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