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链路状态机停在polling状态

楼主(2014-04-15):
GTRXRESETThis port is asserted high and then deasserted to start the full channel RX reset sequence.0
RXRESETDONEThis port goes high when GT  transceiver RX has finished reset and is ready for use. 1
RXSTATUSindicates the receiver status and error codes as shown in  Figure 000
TXDETECTRXThis input activates the receive detection sequence. The sequence ends when PHYSTATUS is asserted
to indicate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are ready on RXSTATUS.
0
PHYSTATUSDuring receiver detection, this signal
is asserted High to indicate receiver detection completion.
0
pl_ltssm_state[5:0]
04

简要说下项目:xilinx FPGA zynq 作为root complex ,标准raid卡 hignpoint 4520 作为endpoint ,RAID卡插在xilinx板子上。
问题:我用ise自带的IP生成的PCIE核(root complex模式),下载到FPGA中,用chipscope抓一些信号的值如上表所示,链路状态机一直在polling状态,TXDATA也发送了TS序列,但是RAID卡没有发送TS序列,分析可能是RAID卡没检测到FPGA,导致没发序列。请问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另外我插上xilinx ml605开发板替代RAID卡,下载ENDPOINT模式的IP核到ML605。ZYNQ和ML605链路是能建立起来的。
另外把RAID卡插在X86电脑上,发现此卡是能正常工作的。
下图是chipscope抓的一些信号,请大神帮助下。

网友(2015-03-19):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大虾当时是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但项目我挺感兴趣的,是否是想在zynq上实现大容量存储?项目的指标要求是多少,比如磁盘容量多大,速度多快等。zynq准备跑什么操作系统,后面RAID卡的驱动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收的一端没有收到一定数目的sequence,可能的原因很多,要具体来看。两边的链路宽度是多少,一样的吗

网友(2018-01-27):
LTSSM從detect到polling主要是等到rx detection完成 進入polling.active如果沒有等到TS1 24ms就會往polling.compliance去

我同意你的想法 RAID卡應該是還卡在Detect 沒檢測到FPGA PCIe host 也就是說還沒完成rx detection 我懷疑FPGA提早到polling階段

在intel cpu曾經有過這樣一個errata
cpu的pcie rx lane因為過電保護電路造成錯誤判斷rx detection 提早進階到polling.active
這篇文章很清楚的分析了這個問題
http://blog.csdn.net/zhuzongpeng/article/details/79009975

如果是這個問題 可以考慮把PCIe端口上的#PERST接出來用GPIO來控制
一旦#PERST發生 兩邊的LTSSM都會被強迫回到Detect

solarj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