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将layout导出文件用于packaging

楼主(2014-04-15):
怎样将layout导出文件用于packaging

网友:
看不懂你想問什麼

网友(2014-05-22):
package只需要知道芯片大小,PAD坐标就行了。

网友(2014-07-03):
首先将文件导出,成为gds,之后用linkcad将其转换为dxf文件,用autocad打开,保存成为dwg即可。linkcad可以1:1重现你的gds。dwg文件可用于你进行封装的后续制作。不过linkcad会要求你的gds大小,太大的文件不能转换,需要你gds flat并去layer,理论上只保存顶铝和pad opening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