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锁相环求助??

楼主(2014-04-15):
本人在做数字锁相环的时候,在设置k计数器为7的时候,其能顺利锁住,基本锁定后的电路仿真如图,可以看到PD_OUT是方波,且很平均,但是如果把k计数器设置为255的时候,其就不能锁住,而且PD_OUT一个很有规律的波形,但是不是平均的方波如图  !!!求大侠赐教下啊??????急急急

楼主:
第一个图  挂了 ,现在上传到这来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大侠解决啊    求大侠解决啊

网友:
能不能稍微贴出一点代码。知道原理才好分析嘛

网友:
问题太抽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数字锁相环中,要是锁住的话,其PD的输出应该是一个方波,而且其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是固定的!!锁不住的话,也是一个方波,但是该方波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是不固定的!应为这个锁定看其他的是不好发觉其是否锁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是代码的问题,因为毕竟还是存在锁定的状态的!!所以想看看其他人是否遇到过!!呵呵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起来是   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代码的问题,本来应该产生方波,结果变成了脉冲信号,可能输出信号没保持住,或者没按照理想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