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加一个正弦波取绝对值那样的输入信号???

楼主(2014-04-15):
14资产

怎么加一个正弦波取绝对值那样的输入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能想到的一个办法,用理想库里的比较器和MUX,大于0就选信号,小于0就选他乘-1

网友:
用verilog——A写个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先学verilog-A啊,有点慢,有没有写好的例子,或者哪里可以找到啊?

楼主:
   simulink这样试过,cadence可以么?比较器和MUX在什么地方?

网友:
正弦波后加一个理想二极管。

网友:
正弦波后加一个理想二极管。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全波整流,加一个不够~~理想二极管做桥式整流~~~~

网友: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四版》P444,图10.1.1桥式整流电路

楼主: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第四版》P444,图10.1.1桥式整流电路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本来就是想直接产生一个信号,代替正弦+桥式整流的~

网友(2018-02-24):
代替正弦+桥式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