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哪位高人可以指导一下在Cadence里面怎么将生成好的LEF导入

楼主(2014-04-15):
请问哪位高人可以指导一下在Cadence里面怎么将生成好的LEF导入(LEF IN)

网友:
一般不这么做的。这样数据会乱掉的。你导出database,在database里面的config里面改。要么save一个config,在这个config里面改,再load进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lefin -lib <lib name> -overwrite -lef  <.lef file> -tech <tech lib name> -view <view 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database,不过database的config在哪里呢?还有就是我已经把LEF导入了,但是貌似PIN不对,不管之前LEF是用AP还是M2/M3打PIN,导入时都只可以用一层LAYER导入PIN,我是在CIW窗口里面选择file-import-LEF,然后填入以下选项
LEF file name:***.lef
target library name:a
macro target view name:layout
pin purpose:drawing
Text layer name:不填就是默认TEXT层打PIN
text height:100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用saveDesign save出来的在encouter某个版本以后就没有config文件了 只有.global 文件 里面有lef的定义

在**.enc.dat/top.glob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