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求助testbench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15):
我编译testbench文件的时候一直报错:
** Error: D:/1Myproject/testbench/LEDL_tp.v(1): near "timescale":  expecting: LIBRARY CONFIG
** Error: D:/1Myproject/testbench/LEDL_tp.v(1): near "EOF":  expecting: EVENT INTEGER REAL REALTIME REG TIME AUTOMATIC IDENT STRING

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的源程序如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LEDL_tp;
    reg clk,reset;
    wire[7:0] out;
    parameter DELY=10;
    LEDL myLEDL(
         .sys_clk(clk),
         .sys_rst_n(reset),
         .LED(out)
         );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DELY)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eset=0;
    #(DELY*625000) reset=1;
    #(DELY*625000) reset=0;
    #(DELY*625000) $finish;
end
endmodule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大家帮我解决下吧,确实很着急啊,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第一行结尾处有个结束符啊,删了重新敲一遍看能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没有用啊,大哥

网友:
endmodule后没有分号,那么第一行module LEDL_tp;这个分号应该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着你说的改了,还是没有用啊,大哥

网友:
如果报一个文件的第一行出错的话,很可能是上一个文件没正常结束。
能把LEDL_tp.v的上一个文件也贴出来看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dule LEDL (
input             sys_clk             ,
input             sys_rst_n           ,

output reg [7:0]  LED
              );

reg    [2:0]             counter             ;
reg    [24:0]            count               ;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1'b0)
            count <= 23'b0;
        else if ( count == 23'd1090250000 )
            count <= 23'b0;

  else
            count <= count + 23'b1;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1'b0)
            counter <= 3'b0;
        else if ( count == 23'd1090250000)
            counter  <= counter + 3'b1;
        else ;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if (sys_rst_n ==1'b0)
            LED <= 8'b0;
        else begin
            case (counter)
                 3'd0     : LED <= 8'b10000000   ;
                 3'd1     : LED <= 8'b01000000   ;
                 3'd2     : LED <= 8'b00100000   ;
                 3'd3     : LED <= 8'b00010000   ;
                 3'd4     : LED <= 8'b00001000   ;
                 3'd5     : LED <= 8'b00000100   ;
                 3'd6     : LED <= 8'b00000010   ;
                 3'd7     : LED <= 8'b00000001   ;
                 default   : LED <= 8'b00000000   ;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楼主:

   总共两个文件嘛:LEDL.v
LEDL_tp.v

网友:
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两个文件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符号,之前碰到在modelsim里面怎么看都没问题,用vim打开一看,module声明的地方有个特殊符号。
另外modelsim工程建的是否有问题,可以考虑重建工程,工程建在一个干净的,没有其他文件,没有中文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你要求改了,非常感谢,第一个错误没有了,但是第二个错误还在:** Error: D:/1Myproject/testbench/LEDL_tp.v(1): near "EOF":  expecting: EVENT INTEGER REAL REALTIME REG TIME AUTOMATIC IDENT STRING

网友:
LEDA.v没有timescale,加上了试试。还有你的LEDA.v使用了verilog2001风格,你的modelsim里把verilog2001的支持打开了吗?

再检查一下数字、符号是不是都是半角的,有没有用全角的。

再不行你就把文件打个包用附件传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按照附件中那个pdf文档的步骤来进行添加的,两个文件都在附件中,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搞懂咋个整,虽然步骤是正确的,麻烦大哥帮我指出问题在哪里,非常感谢了!

testbench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timescale就可以了,太感谢了,大哥!不过波形还没有出来,我自己再试试吧,感谢感谢啊!

网友:
LEDL_tp里面没有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