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均匀的place eco cell?

楼主(2014-04-15):
eco cell由前端写在代码里了。我想知道什么命令能均匀的摆放它?

网友:
ICC 用 spread_spare_cell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什么类型的eco?function eco?貌似前端发起的eco应该和功能有关吧,为啥要均匀的放进去呢?

楼主:
前端在前期把eco spare cell写在RTL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