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里面使用史密斯圆图进行输出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在一个功放设计里面,功放的原理图如图
我现在对其分别进行了2次输出匹配,但结果怎么差距很大呢,我反复操作的好几次,应该没有参数设置错误。详细见下图
第一次:使用并联电阻和串联微带线进行匹配,匹配设置和S21的结果如下:

第二次:直接使用并联微带线进行匹配,匹配设置和S21的结果如下:

我还用并联微带线和串联微带线进行匹配其结果和第二次基本一致。
求大神指点,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是SimthChartMatch器件设置好的参数在进行了一些操作后其Zg值老是会自动变成其共轭值!很是不解???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两种匹配的Q值不一样,第一种匹配用到了2个元件,Q值明显要比第二种匹配高。Q值越高,带宽越窄,增益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本功放是AB类的,如果我用一个谐振匹配网络进行匹配,从而提高Q值,提高增益,这样处理行不?有什么优缺点呢?谐振匹配网络主要用于c类功放,我不清楚用在AB类会怎么样?

2.另外,我在进行输入匹配的时候,不管怎么匹配Q值都很小,增益降很厉害,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