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NangateOpenCellLibrary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AND2_X1

AND2_X1
如图,这是从NangateOpenCellLibrary_typical中截下的AND2_X1的详情。我手上的这份45nm的NangateOpenCellLibraryPDF格式的文件(见附件)中包括NangateOpenCellLibrary_typical、NangateOpenCellLibrary_slow、NangateOpenCellLibrary_fast、NangateOpenCellLibrary_worst_low和NangateOpenCellLibrary_low_temp这5个部分。初学者,对这个库有很多的疑问,问题如下,恳请各位大神指导,万分感激。1):上面提到的那5个部分typical、slow、fast、worst_low和low_temp表示的是什么?
2):库中给出的都是各种门或者触发器的参数,如图展示,举个AND2_X1的例子,第一个表格中的strength表示什么?
3):对于给定的一个门,以截图的为例子,怎么计算一个门的转播延迟的呢?
期待大神指导,不胜感激,谢谢! Datasheet.pdf (10.47 MB , 下载次数: 82 )

网友:
略答一二。
1):上面提到的那5个部分typical、slow、fast、worst_low和low_temp表示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PVT corner。P(process), V (voltage), T (temperature)。根据PVT三个变量的不同算出cell delay的不同。具体看baidu or google.
fast一般是delay最小的情况,对应的PVT是:good process, high voltage, low temperature;
slow一般是delay最大的情况,对应的PVT是:poor process, low voltage, high temperature;
typicaal: 就是delay居中的。
“worst_low”和“low_temp”具体指什么corner不太清楚。多半也是PVT的某种组合。

2):库中给出的都是各种门或者触发器的参数,如图展示,举个AND2_X1的例子,第一个表格中的strength表示什么?
strength表示推力。物理上就是表征这个cell输出电流的大小。X1表示推力为1.同理肯定有AND2_X2 / AND2_X4等cell.同一种cell,推力越大,cell input --> output delay越小。

3):对于给定的一个门,以截图的为例子,怎么计算一个门的转播延迟的呢?
目前的library基本都是使用1D/2D查找表。你的例子是2D查找表。输入是:"input transition"和"load capacitance".见你贴的两张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万分感谢,很多东西刚接触都不懂!您给解答的前面的两个问题我大概明白了,但对于第三个问题,您是说门的延迟是根据input Transition和Load Capacitance的组合来查找的吗?比如input Transition=0.0012,Load Capacitance=0.3656的情况下,门的延迟是0.02?还有就是对于这个0.02的单位我也有个疑问,用Hspice跑出来的45nm工艺下门的延迟是十几皮秒的量,对于这个库给出的数据的具体单位真摸不清。谢谢!

网友(2024-04-17):
楼主,现在还能下到你贴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