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各模块相位噪声的仿真

楼主(2014-04-15):
现需仿真PLLFS系统噪声,请问如何仿真各模块的噪声啊?Matlab模型已经有了,但是各模块的噪声却仿真不好,郁闷,请大侠指点……

网友:
matlab 模型是 event-driven ?

楼主:
就是用matlab写的将各部分噪声转化为功率谱密度,乘以相应的传输函数模的平方后,在输出端叠加,最后将噪声功率谱转化为相位噪声。现在仿真VCO噪声正常,PFD+CP噪声好小,频偏1K时电流噪声有-200多db,而且分频电路分频比较大,从512到1200,这样用pss+pnoise仿真不收敛,求大神啊

网友:
pfd+cp
如果cpump up和dn电流较小,又match较好,dba就是很小
所以-200多合理。

网友:
就是用matlab写的将各部分噪声转化为功率谱密度,乘以相应的传输函数模的平方后,在输出端叠加,最后将噪声 ...
引用 楼主:

phase noise要看dBc,其实charge pump phase noise 可以等效到输入phase noise
和reference clk phase noise一样

网友:
dBa和dBc分别指什么?

网友:
电荷的噪声很小是正常的。但是可以要考虑适配引起的噪声。DIVIDER噪声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dba 是cp输出的电流noise,经过p的传函对输出的贡献为dbc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越小 dba越小而经过传函对输出贡献的pnoise确实是cpump电流越大越好
这不矛盾

网友:
用电流绝对值phase noise不太直观,如果用dBc,就可以很快估算出charge pump到pll输出端的phase noise。比如告诉charge pump phase noise和divider ratio,就可以立马得出最终的phase noise,来判断charge pump是不是bottle neck

网友(2015-12-16):
回复 网友C:

   想问下,dbc这个单位时怎么来的,物理含义是什么,是一个物理量纲吗?还是两个量的比值取db?

网友:
回复 网友D:

    噪声能量比载波能量,看一下相位噪声的推导就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书上的定义是单位带宽内的噪声功率比上载波功率取10倍的lg得到相位噪声,但是看到一些资料和论坛上的人说是单边带的噪声功率谱密度直接取10lg,这样的话和载波功率不就没有关了吗?比如下面这个帖子的4楼:
http://bbs.eetop.cn/thread-189807-1-1.html
想问问相位噪声和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到底什么关系,怎样换算得到?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9-01-16):
还是不懂

网友(2019-02-27):
就是用matlab写的将各部分噪声转化为功率谱密度,乘以相应的传输函数模的平方后,在输出端叠加,最后将噪声 ...
引用 楼主:

各模块噪声转化成相噪的过程,可以具体讲下怎么实现的?
有相应的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2022-07-30):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atlab写的将各部分噪声转化为功率谱密度,乘以相应的传输函数模的平方后,在输出端叠加,最后将噪声 ...

请问PFD+CP+LPF的phase noise如何仿真呢?
我仿真tran的时候,用同一个频率给PFD的输入,但LPF的输出一直在上升,最后到达电源电压了。
这是否意味着PFD+CP存在漏电,一直在给LPF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