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来请教后端的问题了- -模拟狗被导师要求顺便做数字后端伤不起啊- -

楼主(2014-04-15):
数字库的说明文档里我看到这么两段Tools supported:

1. Star-RCXT (cell/gate level parasitic extraction)
2. Astro/ICC (interconnect parasitic extraction)

Tools Supported:

1. Cadence Encounter (technology LEF for place and route)

是不是说我得分两步走- -只能在socencounter里布局布线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encounter里面可以做floorplan,place,cts,绕线等。之后吐出def,然后抽寄生参数,sign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我完整地走完后端需要不止encounter这一个软件- -

网友:
用encounter的话,使用QRC提取。如果使用Star-RC,那就吐出去,再sign o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多软件的,起码后来的PV需要calibre那一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modelsim去仿真verilog的功能,DC综合,现在计划用socencounter去布局布线,那布局布线完成后还有什么要做的步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