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tratix 4的GX模块,能否屏蔽掉所有串口协议?

楼主(2014-04-15):
我意图使用GX发射器来传输Gbps的数据码流,但是由于接收端的芯片是定制芯片,只是PCML的普通数据输入端,内部并没有任何串口协议的解码。
因此想问一下大牛们,我能不能把GX Transmitter的协议屏蔽掉? 或者有没有那个协议时类似SPI协议这种超简单的协议的? 使用中我并不会做时钟恢复、也不太考虑电平均衡等问题。
多谢~

网友:
按照的描述   你是想用sratix 4 gx的transmitter 模块  做phy用 也就是物理层用 ,
  sratix 4 gx的transmitter 模块兼容 好多种协议;
   如果做phy用  也就是让transmitter 只做串并转换器用 是可以的
  我做display项目 就是这样用的
   另外也可做hdmi的phy层用 只不过要720p或1080p格式 , 因为transmitter 的速度在650mbps_8.5gbps
  之间
transmitter 内部的协议是可以bypass 的

楼主(2014-06-0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在quartus II里做什么样的设置就可以当做简单并串转换来用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