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encounter问题

楼主(2014-04-15):
请教encounter10.1版本,place后发现许多standcell有short,不只舌么原因,METAL2好象有横方向走线

网友:
用的什么工艺?有的工艺Metal2就是横向的。place之后checkPlace看看有没有overlap的或者orient不对的。

楼主:
hj011工艺,文件设置是竖的,走线有很多横的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