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找到 incisiv 12.20.003 patch 和 生产 floating license 档案

楼主(2014-04-16):
part1-part5: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66306&uk=590667169
    part6: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74443&uk=4147100467

找到 incisiv 12.20.003 patch 和 生产 floating license 档案

可以到这个帖子去下载  incisiv 12.20.003
安装完后 将 patch10.x 和 sfk 拷贝到安装区
chmod +x patch10.x
chmod +x sfk
打 ./patch10.x 然后就等约 7-10 分钟
之后去 KeyGen/LicGen/Float_Cadence_LicGen
chmod +x lmcrypt_cdslmd.exe
wine lycrypt_cdslmd -i ALL.DAT -o cadence_license.dat -verfmt 6 -r
在 cadence_license.dat 档案里面 把 DAEMON cdslmd 改为 DAEMON cdslmd <path to cdslmd>
<path to cdlmd> 是你安装区 cdslmd 的地方
将安装后的 lmgrd 和 cdslmd 删除
把 KeyGen 里的 lmgrd 和 cdslmd 拷贝过去
然后启动 license manager, 打 lmgrd -c cadence.dat -l cadence.log 即可  看看 cadence.log 档案有无错误
如果没有 你的 license manager 已启动
记得设定你的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CACENSE_EXE <...>/incisiv_12.20.003/tools.lnx86/bin/64bit
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00@[exec hostname]

也附上 InstallScape 04.21-p004
加上 tutorial, 打 run, 如果成功安装 你会看到...

ncsim> run
                   5  count= x
                 100  count= 1
                 200  count= 2
                 300  count= 3
                 400  count= 4
                 500  count= 5
                 600  count= 6
                 700  count= 7
                 800  count= 8
                 900  count= 9
                1000  count=10
                1100  count=11
                1200  count=12
                1300  count=13
                1400  count=14
                1500  count=15
                1600  count= 0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1700 NS + 0
./board.v:14     #1700 $finish;
ncsim> exit

可在 ubuntu 13.10 64-bit 虚机跑

网友:
顶: 请问你帖子里面的   incisiv 12.20.003 patch 和 生产 floating license 文件在哪里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 EETOP 找到 incisiv floating licence generator.  原本和软体一起下载的 license 档案不能用
原本下载的 10.20.030 crack 也不能用.  试了好久才发现 path10.x 里面指令顺序的问题  在最后尾端也要留一个 space
不然 patch10.x 不能动
我已将 patch10.x 改好
已在附件里

我也试着用一样的方法破解 13.20.002 可惜没门
等其他高手破解了

网友:
这个破解可用以INSCIV12.10.001吗?
可以只用破解,另外用别的node locked的license吗?

网友:
centos 6, patch10.x 有一个erro和 医大队的 warning. lmgrd -c cadence_license.dat -l cadence.log 正常,但是例子中 run 包错,无法取lic,让后lmgrd 报告说不支持这个lic。 高人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是否可破解 12.10.001 应该可以吧
在我安装 12.20.003 完毕时 有问到是否要跑 configure 我点 NO
再用 patch10.x 破解
我试了用 floating license
lmgrd 启动了 可是还是拿不到 license
所以只好用 node 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跑的是 ubuntu 13.10 64-bit
是的  当你跑 patch10.x 时  有好多 error messages
但我没理那些
没法用 license manager (lmgrd) 用
虽然 lmgrd 启动了 打 lmstat -a 也看到多种的功能  可是就是拿不到 license
所以用 node lock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高人,我已经搞定了,因为CDS_AUTO_64BIT=ALL没有定义。
  不过, 这个版本不能跑32BIT的吗?可是在KeyGen里面有32比特的cdslmd/lmgrd啊 ?

网友:
按照楼主的办法成功破解12.02

网友:
请问各位一下 使用node locked
是要在license.dat 修改什麽呢??

网友:
download  incisiv 12.20.003 and run winrar, but how to install incisiv 12.20.003

网友:
I understand How to install it,Thank u very much

网友:
I study it and Understand how to install it,Thank U a lot o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虚机是 64-bit 所以不知可跑 32-bit incisiv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 license file 里面有一行 USE_SERVER
将它改为 #USE_SERVER
把你的 LM_LICENSE_FILE 改为 setenv LM_LICENSE_FILE =  <path to incisiv license>/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在 linux 上安装
用附件里的 iscape 04.21 进行 incisiv 的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run 你给的程式已finish了,谢谢你的帮助
但想请问一下有出现

ERROR: can't determine installation root

这算是正常的吗?

网友:
楼主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运行iccr可以,用irun仿真sv也ok,但是specman不能用,如下:
%> specman
Welcome to Specman Elite(64) (12.20.001-p Build 74)  -  Linked on Wed Nov 21
11:28:19 2012

Protected by U.S. Patents 6,141,630 ;6,182,258; 6,219,809; 6,347,388;
6,487,704; 6,499,132; 6,502,232; 6,519,727; 6,530,054; 6,675,138; 6,684,359;
6,687,662; 6,907,599; 6,918,076; 6,920,583; Other Patents Pending.

**** Fatal error - leaving Specman:
Specman Elite: Couldn't acquire license -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我打开看license.dat里面有specman相关的信息,不知道你那边specman可不可以用?

网友:
vmanager也不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到网路上找找 也许有人有同样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已超越我所知  只能建议你到网路找找

网友:
呵呵,好的,多谢你能破解一部分IUS,你的方法UVM,AVB可以使用,这其实对我现在来说就足够了

网友:
E语言不支持:

irun(64): 12.20-s003: (c) Copyright 1995-201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sn_compile.sh: Reading Specman Elite init file - $SPECMAN_HOME/system.specman
#------------------------------------------------------------
# Welcome to sn_compile.sh (version: 12.20.001-p, 64 bit)
# sn_compile.sh: executing with args:
# sn_compile.sh -shlib xor_verify.e -e ./INCA_libs/irun.lnx8664.12.20.nc/specman.12.20.001-p/scratch -t ./INCA_libs/irun.lnx8664.12.20.nc/specman.12.20.001-p/scratch/precomp_tmp -o libsn_precomp.so
#------------------------------------------------------------
#------------------------------------------------------------
# Translating  using /usr/soft/cadence/IUS/v12_02/specman/linux64/specman
#------------------------------------------------------------
#
# Compiling the following files:
# ------------------------------
# xor_verify.e
#
Welcome to Specman Elite(64) (12.20.001-p Build 74)  -  Linked on Wed Nov 21
11:28:19 2012

Protected by U.S. Patents 6,141,630 ;6,182,258; 6,219,809; 6,347,388;
6,487,704; 6,499,132; 6,502,232; 6,519,727; 6,530,054; 6,675,138; 6,684,359;
6,687,662; 6,907,599; 6,918,076; 6,920,583; Other Patents Pending.

**** Fatal error - leaving Specman:
Specman Elite: Couldn't acquire license -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 sn_compile.sh: error during translation, exiting

irun: *E,SNCERR: The "e" code failed to compile.

网友:
好消息,HAL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意外发现你所提的问题
要把你安装区设定在你的 path 里

如果你的软体安装区在 /eda/incisive_12.20.002
你须要设定这些

setenv INCISIVE_HOME /eda/incisive_12.20.002
setenv INCISIVE_BIN /eda/incisive_12.20.002/bin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 PATH $PATHINCISIVE_HOMEINCISIVE_BIN

试试看这样设定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to  mao970
楼主,有没有试试安装 VIP 或 VIP catalog 11.30版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感谢楼主你哩~~
试看看

网友:
IUS的覆盖率分析工具IMC可以破解使用,我试了一下,界面和使用方法比VCS和Questa感觉都要好用和强大啊(个人感觉)

IMC

IMC

网友:
如果用.bashrc文件呢,解释一下那个环境变量

网友:
这个很好阿

网友(2014-05-29):
这个 在32bit下 可以使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在 64-bit 跑  不知是否 32-bit 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用你的patch 才work , 感激 !

网友:
我在ubuntu 64bit  server 12.04   下 安装  运行iscape.sh,  结果出现 jave  not found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部分log文件
8:45:16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8:45:1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8:45:16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9846 pid 6072)
8:45:16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2.1 build 30341
8:45:18 (cdslmd) Server started on ubuntu for: 100
8:45:18 (cdslmd) 111           11300           11400
8:45:18 (cdslmd) 11701         11702           11703
8:45:18 (cdslmd) 11710         12110           12111
8:45:18 (cdslmd) 12121         12141           12141_64bit
8:45:18 (cdslmd) 12150         12500           14000
8:45:18 (cdslmd) 14010         14020           14030
8:45:18 (cdslmd) 14040         14060           14100
8:45:18 (cdslmd) 14101         14110           14111
8:45:18 (cdslmd) 14120         14130           14140
8:45:18 (cdslmd) 14400         14410           14420
8:45:18 (cdslmd) 200           20120           20121
8:45:18 (cdslmd) 20122         20123           20124

.................
8:45:18 (cdslmd) actomd                ADE_ElectronStorm_Option ADE_VoltageStorm_Option
8:45:18 (cdslmd) ADV_2S10PUC_ALL ADV_2S15PUC_ALL ADV_2S20PUC_ALL
8:45:18 (cdslmd) ADV_2S40PUC_ALL ADV_2S60PUC_ALL ADV_2SUPUC_ALL
8:45:18 (cdslmd) ADV_4S10PUC_ALL ADV_4S20PUC_ALL ADV_4S40PUC_ALL
8:45:18 (cdslmd) ADV_4S60PUC_ALL ADV_4SUPUC_ALL        ADV_6S60PUC_ALL
8:45:18 (cdslmd) ADV_6S90PUC_ALL ADV_6SUPUC_ALL        Advanced_Cell_Placer
8:45:18 (cdslmd) advanced_package_designer Advanced_Pkg_Engineer_3D adv_package_designer_expert
8:45:18 (cdslmd) adv_package_engineer_expert Affirma_3rdParty_Sim_Interface Affirma_advanced_analysis_env
8:45:18 (cdslmd) Affirma_AMS_distrib_processing Affirma_ams_simulator Affirma_equivalence_checker
8:45:18 (cdslmd) Affirma_equiv_checker_prep Affirma_model_checker Affirma_model_packager_export
8:45:18 (cdslmd) Affirma_NC_Simulator Affirma_NC_VHDL_Desktop_Sim Affirma_RF_IC_package
8:45:18 (cdslmd) Affirma_RF_IC_package_modeler Affirma_RF_SPW_model_link affirma-signalscan
8:45:18 (cdslmd) affirma-signalscan-control affirma-signalscan-pro affirma-signalscan-schmatic
8:45:18 (cdslmd) affirma-signalscan-source affirma-signalscan-transaction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8:45:18 (cdslmd) Affirma_transaction_analysis affirma-transaction-explorer Affirma_trans_logic_abstracter
8:45:18 (cdslmd) ALL_EBD               Allegro_CAD_Interface Allegro_Design_Editor_620
8:45:18 (cdslmd) Allegro_Designer Allegro_designer_suite Allegro_design_expert
8:45:18 (cdslmd) allegro_dfa   allegro_dfa_att Allegro_Expert
8:45:18 (cdslmd) Allegro_Librarian allegro_non_partner Allegro_Package_Designer_620
8:45:18 (cdslmd) Allegro_Package_SI_620 Allegro_Package_SI_620_Suite Allegro_PCB
8:45:18 (cdslmd) Allegro_PCB_Design_230 Allegro_PCB_Design_620 Allegro_PCB_Interface
8:45:18 (cdslmd) Allegro_PCB_Partitioning Allegro_PCB_RF       Allegro_PCB_Router_210
8:45:18 (cdslmd) Allegro_PCB_Router_230 Allegro_PCB_Router_610 Allegro_PCB_SI_230

8:45:18 (cdslmd) Virtuoso_Core_Optimizer Virtuoso_custom_placer Virtuoso_custom_router
8:45:18 (cdslmd) Virtuoso_Digital_implement Virtuoso_Layout_Migrate Virtuoso_Layout_Suite_GX
8:45:18 (cdslmd) Virtuoso_Layout_Suite_GXL Virtuoso_Layout_Suite_L Virtuoso_Layout_Suite_XL
8:45:18 (cdslm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Virtuoso_NeoCircuit_DFM Virtuoso_Phase_Designer
8:45:18 (cdslmd)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GXL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L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XL
8:45:18 (cdslmd)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GXL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8:45:18 (cdslmd) Virtuoso_Schem_Option Virtuoso_SiI    VIRTUOSO_SPEC_DRIVEN_ENVIRO
8:45:18 (cdslmd) Virtuoso_Spectre Virtuoso_Spectre_GXL Virtuoso_Spectre_RF
8:45:18 (cdslmd) Virtuoso_Spectre_XL Virtuoso_Sprectre_GXL_MMSIM_LK Virtuoso_Turbo
8:45:18 (cdslmd) Virtuoso_Turbo_Basic Virtuoso_Visual_Analysis_XL Virtuoso_XL
8:45:18 (cdslmd) Virtuoso_XL_Basic visula_in   VITAL-XL
8:45:18 (cdslmd) vloglink      vmanager        VoltageStorm_Cell_Transistor2
8:45:18 (cdslmd) VoltageStorm_UI VXL-ALPHA     VXL-LMC-HW-IF
8:45:18 (cdslmd) VXL-SWITCH-RC VXL-TURBO       VXL-VCW
8:45:18 (cdslmd) VXL-VET               VXL-VLS         VXL-VRA
8:45:18 (cdslmd) wedifsch      WinPlace        WireEdit
8:45:18 (cdslmd) WLAN_Simulation_Runtime X4ENC         xilCds
8:45:18 (cdslmd) xilComposerFE xilConceptFE    xilEdif
8:45:18 (cdslmd) Xilinx_FPGA
8:45:18 (cdslmd)
8:45:18 (cdslmd) All FEATURE lines for cdslmd behave like INCREMENT lines
8:45:18 (cdslmd)
8:45:18 (cdslmd)
8:45:18 (lmgrd) cdslmd using TCP-port 39846
8:46:45 (cd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8:46:45 (cdslmd) OUT: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baddy2323@ubuntu
8:46:45 (cdslmd) IN: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baddy2323@ubuntu
8:46:49 (cdslmd) OUT: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baddy2323@ubuntu
8:46:49 (cdslmd) IN: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baddy2323@ubuntu

baddy2323@ubuntu:~$ simvision  &
[1] 7877
baddy2323@ubuntu:~$ simvision: 13.20-p002: (c) Copyright 1995-2014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F,LCFAIL: (LM -8)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se for version 13.2
    of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in any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8' for more information)

这应该是已经破解了把,为啥我取不到License呢,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要替换所有安装包里的cdslmd

网友(2014-07-07):
wine lycrypt_cdslmd -i ALL.DAT -o cadence_license.dat -verfmt 6 -r
在执行上面的语句时,发现以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wine: cannot find L"C:\\windows\\system32\\lycrypt_cdslmd.exe"

网友: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8:02:08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8:02:08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8:02:08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8:02:08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8:02:08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8:02:08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8:02:08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8:02:08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8:02:08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8:02:08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8:02:08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8:02:08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8:02:08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8:02:08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8:02:08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8:02:08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791, errno: 13
是什么问题呢,楼主,请教一下?
麻烦大家了,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8:02:08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8:02:08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8:02:08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8:02:08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8:02:08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8:02:08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8:02:08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8:02:08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8:02:08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8:02:08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8:02:08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8:02:08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8:02:08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8:02:08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8:02:08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8:02:08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8:02:08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3791, errno: 13
请教一下楼主,是什么问题呢?
有知道的大侠吗,麻烦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wine lycrypt_cdslmd -i ALL.DAT -o cadence_license.dat -verfmt 6 -r

你这条指令要用 lycrypt_cdslmd.exe  你少了.exe

也许要改成 executible, chmod 777 lycrypt_cdslmd.exe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可能你没有 /usr/tmp directory  也许要改成 user 可用的  试试打以下的指令

su
mkdir -p /usr/tmp/.flexlm
chown -R <your username> /usr/tmp
reboot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float的吧!float的一般放出后,都让电商拿走了,让后他们过河拆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如您所说,建立文件夹,chomd修改就可以了.
lmgrd -c cadence.dat -l cadence.log 输出的cadence.log为空。
但是,启动软件,还是报错,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2) 'lic_error -1'
但现在软件好像找不到license,您的bashrc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谢谢啦  不过真贵

网友:
再发一条来 挣回来

网友:
感謝樓主詳細的解說與分享..

网友(2014-08-11):
LZ  License在哪里呢??我下载了没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LZ的方法去破解了,发现license正常启动,但是在tutorial时,irun/ncsim都找不到license,后来发现我用的是RHEL4_U2_i386_AS是32bit虚拟机,换了lmgrd,cdslmd以及CDS_AUTO 32bit ALL,license.dat将USER_SERVER注掉也是不行,所以打算换虚拟机平台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的系统是32bit的?这个license貌似32bit的linux支持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添加路径就好了,你的iccr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安装试试看,不过目前32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的路径也设置了,license也显示破解完成可以用了,也出现了license_error_1,我感觉应该是该pathch支持64bit系统不支持32bit,现在我在64bit重新安装

网友(2014-10-15):
打开simvision报license问题,求帮忙
*F,LCFAIL: (LM-8) Unable to obtain a licence for version 13.0 of feature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in any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8'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附件在哪?

网友(2014-12-03):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01-28):
Looks like still not fully working....

网友(2015-05-22):
感謝分享, 下載試試看

网友(2015-07-13):
怎么“启动 license manager”, 输入 lmgrd -c cadence.dat -l cadence.log 说没找到lmgrd命令。求楼主解答!

网友(2015-08-24):
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附件里面没有找到path,是在楼主你发的三个附件里吗?楼主能否在发一次?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产生license的Float_Cadence_LicGen希望楼主也发个哈,多谢了

网友(2015-11-27):
希望有用 !!!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E:

    我试试看

网友(2016-08-30):
回复 楼主:

   最近在尝试13.20.002破解,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功~~~~~

网友(2017-02-19):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或是知道的朋友

经过以下这步
lmgrd -c ~/INCISIV_12.20.003/KeyGen/LicGen/Float_Cadence_LicGen/license.dat -l cadence.log

产生的cadence.log中只有这些内容
13:12:19 (lmgrd) -----------------------------------------------
13:12:19 (lmgrd)   Please Note:
13:12:19 (lmgrd)
13:12:19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3:12:19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3:12:19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3:12:19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3:12:19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3:12:19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3:12:19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3:12:19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3:12:19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3:12:19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3:12:19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3:12:19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3:12:19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3:12:19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3:12:19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3:12:19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3:12:19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3:12:19 (lmgrd)
13:12:19 (lmgrd) -----------------------------------------------
13:12:19 (lmgrd)
13:12:19 (lmgrd)
13:12:19 (lmgrd) "ubuntu": Not a valid server hostname, exiting.
13:12:19 (lmgrd) Valid license server system hosts are: "computer"
13:12:19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home/markmiao/INCISIV_12.20.003/KeyGen/LicGen/Float_Cadence_LicGen/license.dat"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license。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
ncsim: *W,NOLICI: License initialization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Use ncsim -MESSA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flag - 2) 'lic_error -902'.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启动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的 必要性

网友(2017-04-15):
试了N种破解,硬是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疯了~

网友:
lmgrd -c /eda/cadence/license/cds-flexlm/cadence.dat/ -l cadence.log
bash: /eda/cadence/incisive1310/tools/bin/lmgrd: /lib/ld-lsb.so.3: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06-14):
我是64bit系统,cdslmd和lmgrd是否都复制到tools.lnx86/bin/64bit这个文件夹下面替换原来的?
另外生成的license里面是否需要将HOSTID改成本机的HOSTID?HOSTID是mac地址还是直接command hostid后看到的hostid?

希望还能有人回复,谢谢。

网友:
have a good look! Tjks a lot

网友(2018-04-26):
有人知道怎么安装吗?着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12版本的破解似乎不难,但是license老是有问题,AMS无法仿真。请问你12版本的这个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2018-11-21):
下面三个是什么包

网友:
我下过,网盘的装不了

网友:
是不是要用后面的三个文件才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