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这个三极管处于什么工作区(不用工具),为什么?

楼主(2014-04-16):
(图片)

网友:
截止区,基极没有电流

网友:
看起来像是工作在饱和区,基极5.3V,集电极10.9V,发射结和集电节均正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析下吗

网友:
射级为6V,基级为0V,射级大于基极则为正偏,导通后基级电压为5.3V;

集电极电压由12v,10K与1K分压所得为10.9V,集电极大于基极,古为正偏。所以工作在饱和状态。饱和以后集电极电压为6-0.3V=5.7V

网友:
VB = 5.3V
VC = 10.9V
VCE = (10.9 - 6) = 4.9V
工作在線性區。

网友(2015-11-05):
回复 网友B:

  发射极电流分到基极和集电极,那个12v和1k 10k电阻,不能按电阻分压那样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