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突然想听听大家关于ise和quartusII的讨论

楼主(2014-04-16):
看到帖子 ise 是否有与quartus类似的在线存储器编辑调试的工具 突然想听听大家关于ISE和QuartusII的讨论。用哪个的比较多,优缺点是什么,单纯的评价软件,非FPGA硬件特征。

说说自己的经历吧,初学FPGA的时候用的QuartusII,第一感觉是上手比较容易,在QuartusII里面基本操作流程都可以搞定。后来进了实验室,大家都在用Xilinx的器件,所以开始用ISE进行逻辑开发。最开始使用的版本是ISE9.2,跑Quartus算不上流畅的电脑,跑ISE总有卡顿的现象。而且各个软件较为分立,学起来略微吃力。

工作后项目经历多了,两个软件都在用,但发自内心的有点喜欢Q的简洁操作。但实际上是用ISE略微多一点。

楼主:
记得有一次项目开发,Q综合了对任意数的取余(%)操作。而换到ISE里面,只能实现对2的幂次方求余。硬件上对ISE的比较好理解,不知道Q怎么实现的。

网友:
对取余操作,其实就是软件自动调用了一个取余的IP核而已。。你可以去看看综合后的RTL级图。。
其实两个软件没啥好讨论的,对应不同的公司。你要用哪个公司的芯片,就得用他公司的软件。。
  但是个人感觉,q的综合速度快。ISE的综合速度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电脑原因。

网友:
这样的讨论,本人认为意义不是很大。而且,弄不好容易误导一些想学习FPGA的初学者。就像讨论verilog和VHDL哪个好一样。
两个软件都各有优缺点,该用哪个,就看你们实际当中用的哪个。
对于初学者如何选择?我想不要从软件哪个好上来判断,而是从你什么或者你得到资源的难易程度来考虑。身边用Q的多,那你选Q,身边用I的多,你就选I。买开发板也是一样,如果A的开发板易得、价格便宜,你自然就选Q了,反之,你就选I了。
--------------------------------------
再好的软件也只是辅助工具,决定最终设计质量的,还是背后的那个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非常赞同你的说法,现在觉得Q和I仅仅是个工具,我没有用过Lattice的FPGA,但我想拿来之后,稍微研究下就可以进行开发,真正决定设计优劣的还是人和器件,但器件A和X呈双足鼎力的状态,您说对吧。

网友:
A和X都用过,整体感觉X家的更加底层,细化到可以看到布线版图,寄存器和LUT的连接。A家的软件做的界面友好,很多内容都是自动完成了,用户看不到。
就我认识的人的体会,X家的更加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A的看不到布线版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xilinx的FPGA editor可以在不改变rtl代码的前提下,操纵底层布局布线,改变寄存器的属性,改变BRAM的初始值,改变IOB的设置....

网友:
5楼说法很好

网友:
再怎么烂都比actel公司的libero好用,这软件启动都要两分钟

网友:
这两个软件还是要配合芯片来说吧

网友(2014-09-06):
羡慕啊,用的多懂得多,我也要加油!!!

网友:
Quartus容易上手,很多都是图形界面,点点鼠标就能完成。相比较xilinx的比较复杂一些,但是FPGA都是相通的,重要的在于设计的人,而不是软件吧。

网友:
大有收获。

网友(2015-08-27):
回复 网友B:

    同感

网友:
就单纯开发工具而言,个人觉得A家做得更好。

网友(2015-10-25):
一直在用ise

网友(2016-11-05):
为什么我初学,老师说用active hdl。。。和前面两者相比功能有很大差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