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端insert_stdcell_filler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16):
在加填充单元时用到了命令,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FILL1 FILL2 FILL4 FILL8 FILL16 FILL32 FILL64"我想请问一下,这里的 "FILL1 FILL2 FILL4 FILL8 FILL16 FILL32 FILL64"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用不同的工艺库,这里面的值要改吗?

网友:
这些是 cell name,不同的工艺库,cell name 通常不一样
顺序反过来,从大到小;否则只加 FILL1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B:
除了2楼说的顺序问题,我再多嘴一句: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
你既然用了-cel_with_metal,你得确认下你用的fill cells确实是含有metal的(出去p/g部分的metal),否则,你就用那个without metal的option。

网友:
既然楼上说了 option的问题 我也补充一句, 用两个option都能插进去,只是cell_w/_metal 会检查DRC

网友(2017-05-09):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2023-07-12):
引用 网友B:
除了2楼说的顺序问题,我再多嘴一句: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
你既然用了-cel ...

怎么设置电源环下面不插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置电源环下面不插入

你的 row 本来就不应该画到电源环下面,另外可以使用 -bounding_bo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row 本来就不应该画到电源环下面,另外可以使用 -bounding_box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