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心愿景反向软件hierux designer若在顶层把单元模块删了怎么办

楼主(2014-04-16):
心愿景反向软件hierux designer若在顶层把单元模块删了怎么办?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删不掉的吧~ 最多只能删掉画的wire啊

网友:
看看COMPOSER里面有没有被删,没删的话CHECK一下,DESIGNER里面可能会找回来。

网友:
新建一个同名的单元,然后将顶层中被删单元的一个实例的子电路下所有视图复制到新单元文件夹下,刷新数据库,保险起见还是重新做一下层次化。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