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中对纯组合逻辑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4-04-16):
设计中有一些信号经过纯组合逻辑就输出了,比如assign output1=input1,我设置了set_max_delay 来约束,但是报了warning:the following input ports have no clock_relative delay specified, a default clock is assumed for these input ports.(TIM-208) ,请问这种情况除了set_max_delay,还要加那些约束呢?谢谢啦!

网友:
不用管。在意的话就 set input delay

网友:
需要creat一个假时钟给组合逻辑

网友:
恩 create 一个 virtual的时钟吧? 不知道没有会不会在update_clock_latency的时候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如果create virtual clock,它的频率,波形,input delay的数值根据什么设定呢?

网友(2015-05-15):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根据输入你这个输入信号产生的reg来设定频率,如果整个信号完全是从外围输入,那么要考虑这个信号的输入时序,相对于当前系统的时钟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