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滤波器为什么会需要用定点字长设计系数

楼主(2014-04-16):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于定点字长在乘法器中的应用也不是很懂呢

网友(2014-09-02):
最近在做滤波器,也不太懂到底该咋个选择字长,但是看资料上说的字长没有选取好,会导致系统的误差变大。
有人说一般选16位的字长就比较好,也有说用matlab来调程序选择的。还没有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