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刀双掷开关控制二极管负载差分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14-04-16):
大家好,我做的这个电路打算是二极管负载的差分运放,只不过这里用了单刀双掷开关控制二极管负载的通断(为了在后续电路里达到控制选择不同尺寸的二极管负载,最终达到微调电路增益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微调运放,指标1~10db就行),可是我这个电路,我对负载管和输入管以及单刀双掷开关里的管子(单刀双掷开关里的管子尺寸我全设置的一样)的宽长比都进行了扫描,结果是,当直接接成二极管负载(即不用开关时)且负载管宽长比是2比1,输入管宽长比是40比1时,仿真得到运放增益是10db,而加了开关后,仿真增益如图所示,竟然为负的2db,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仔细检查了连接都没有出错啊。。。求教 ,谢谢

网友:
本人也不懂,感觉那两个CMOS传输门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