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

楼主(2014-04-16):
这幅图应该怎么理解?
低频正反馈,相位裕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多极点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多极点系统,相位裕度该怎么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移早超过360度了,没裕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还有什么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裕度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裕度怎么理解,请指教

网友:
什么是“低频正反馈”?负反馈一般才讲裕度。正常的负反馈环路,为了保持可靠稳定,增益下降到0dB时的相位应该大于等于-120度(即相位裕度大于等于60度)。若是负反馈环路仿真,你的仿真结果上,0dB时的相位已经到-408.5度了(一个左极点使幅值下降且相位最终变化-90度,极点频率处相位变化-45度,你的图0dB频率前至少得有5个左极点了),哪有裕度可言从你的图上大概能看出在10^5频率前至少2个左极点,10^6频率前至少有3个左极点,10^6频率到0dB频率之间可能有2个左极点(不考虑离得较近的零极点抵消的情况)。你的仿真方法没错吧?最好能把电路图和仿真时的接法发上来看看。

网友:
首先要理解裕度的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像  图像  图像  简单讲就是测量运放所在的运放环路的相位裕度,在A点加上激励源,测量放大器输出端和M10和M12的栅极的相频图
”低频正反馈“指的是,低频时,相位从0度开始下降,这句话有错吗?

网友:
net029和net036呢,分别是哪两根线,是A点的运放的输出端电压和两个PMOS的栅电压吗?你的仿真接法图的符号标识与原理图对应关系不清晰,电路图上标识也都没显示出来,没看太懂。按你的文字叙述的话,我猜是从A点断开交流环路,在PMOS栅极加交流小信号电压,测量运放在A点的输出电压,再求比值(增益),对么?若是的话,你的仿真接法似乎有问题。而且原理图所示有两个反馈环,要想稳定的话,设计上要必须保证负反馈环要大于正反馈环的反馈系数,否则再怎么仿真也仿不出稳定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对应关系都是正确的,而且Y点接电容,正反馈小于负反馈,请问这种测相位裕度的方法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告知仿真接法那张图上的up、dn、vout、vctrl、vo、vn1、vn2、vp1、vp2分别对应你的原理图上的哪些节点,以及外加的激励源、电容、电感的值

楼主:
up---UPNdn---DW
vout---放大器输出端A点
vo---也是放大器输出端A点,之所分为两个点也是方便加激励源
vctrl---Vout,外接20p电容
vn1,vn2,vp1,vp2,为运放偏置电压,原理图中是没有的
激励源vsin,1v;电容1G,电感1G
中间仿真图:两个电容10p左右,作补偿用
最后一张原理图:vctrl外,电容20p(上有提及);电感1G(为了给运放加偏置尔加上去的);电源电压810m(运放共模输入)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里面电容的数值仅仅作为仿真而参考的,主要是想知道正负反馈回路运放的相位裕度的测量方法

网友:
给出符号才大概看懂电路,仿真图上的Vctrl其实是对应原理图上的Vout,原来一直奇怪从A点断开怎么从原理图的Vout又断开,原来不是同一个Vout。这样的话,仿真接法好像没什么问题,不过Vctrl的静态工作点不能依靠电路本身建立,需要外接电感L2和810mV的直流电源才行么?(共模反馈不能确定静态工作点?)个人的几个考虑仅供参考:
1.把Vctrl外接的电感和直流电压源去掉再仿真试试怎么样。
2.看你的仿真结果图,仿真相位的表达式,在calculator里编辑公式是不是应该是phase(-VF("/net029/")/("/net036/")),你图上的phaseDegUnwrapped函数是怎么来的(或者是我孤陋寡闻?),而且还少个负号(参考拉扎维教材204页下半页)。
3.另外,你加的几个补偿电容太大,可能是造成整个环路单位增益带宽内极点特别是低频极点较多的原因(f=1/(2pi*RC),C越大极点频率越低),估计没起到补偿作用反而还造成电路不稳定了,试着看能否去掉(减少、减小,改变补偿结构)?

楼主:
给出符号才大概看懂电路,仿真图上的Vctrl其实是对应原理图上的Vout,原来一直奇怪从A点断开怎么从原理图的 ...
引用 网友D:

1.去掉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外界给的偏置电压2.我测相位裕度用的是Direct里的Gain&phase
3.电容的大小和电路本身的结构有关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尝试你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仿真稳定性一直没用stb,所以没见到。没问你用的工艺,也不知道补偿电容值的数量级合适与否

网友:
iprobe加在output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用过iprobe,这个和激励源是等效的吧

网友(2014-12-20):
这种两个反馈环的stb分析在ea的输出端加iprobe或者dc值为0的vdc

网友(2021-07-22):
你这么仿真,的得到的是开环bode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