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奇怪的spectre问题,奇怪的ic5141usr6

楼主(2014-04-16):
1.第一次测试平台式ic5141usr6+mmsim10。电路正常,仿真跑spectre也正常,电路某部输出端复制拷贝了一个电路里面的反向器(即新加了一级反向器),第二次跑spectre正常,输出波形也正常,但继续这么试(即再新加了几次反向器,一条线上),在第3次或第4次的时候,其中的一路波形输出就不输出了,报波形格式不支持。。出错信息如下:*Warning* Wave1 is not a waveform object that can be displayed and will be turned OFF automatically.
后来,屏蔽了mmsim,用ic5141usr6自带的spectre跑,还有这个问题

但是以前用5141base版本就没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教!

另外,我这边用稍微高点的ic5141软件都或多或少会有问题,例如ic5141usr6是上面的这个问题,上次用ic5141.151么事check Hercules的时候会跳出去,真不知道是咋回事咧,烦请有经验的同学传授下经验。多谢多谢!!

网友:
按理说 warning 不是不会中断仿真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