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评估芯片的功耗是选择averaged 模式还是time-bsaed模式?

楼主(2014-04-16):
(1)大家在做芯片功耗评估的时候, 一般是在averaged 模式还是time-bsaed模式?
哪个模式下, 分析的功耗值和实际测试的值, 更接近些?

(2)wc/bc/tt/ml/....., 等这么多corner, 选在哪个corner下作功耗分析?

在综合完成之后,我是在averaged 模式,  读入对应的sdc, vcd来分析的,在typical corner 分析的;

PR完成之后, 我是在time-based模式,  读入对应的sdc, vcd来分析的,在typical corner 分析的,取这个report中的total power作为芯片的平均功耗的

为了, 稍微准确的估算芯片的功耗, 我该在哪个模式哪个corner下来分析?

刚接触ptpx, 所以想请教论坛的前辈, 给说说,在此谢谢, 各位!

(3)芯片中的IO和memory的功耗, 是怎么计算的, ptpx report出中的io_pad和memory的功耗值, 感觉不太准啊? IP的功耗我是根据IP datasheet来统计的。

网友:
1. time-bsaed
2. 所有 corner
3. provide examp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time-based模式下作功耗分析的时候,截取VCD波形的,是设计中,功能都开启,nets翻转最多的时候的一段波形的VCD, 所以这个模式下的report中的total power的值,目前看是比实际测试的值要大很多的,

  我自己理解的是, 因为我截取VCD的时候, 就是截取功耗比较大的那一段波形,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功耗值才比实际测试的平均功耗值大很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问题就是变为怎么样截取VCD波形,或者说截取什么情况下的VCD, 才能获取到相对准确些的平均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样, 截取到一个有代表性的VCD文件, 来准确些的评估出功耗, 这里的达人, 知道的, 给说说啊!

在此多谢啦!

网友(2015-12-02):
楼主解决了么,求分享下~

网友(2019-07-15):
不知道  赚积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