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 UPF之后PR的网表多出来VDD VSS port

楼主(2014-04-16):
在尝试做UPF的流程。以下是UPF的一段:
#TOP (always on domain)
create_power_domain PD_TOP
create_supply_port VDD
create_supply_net VDD -domain PD_TOP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 VDD

#CNT (shut off)
create_power_domain PD_CNT -elements x_dig_core/x_cnt_top
create_supply_net VDD_CNT -domain PD_CNT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PD_CNT -reuse

place_opt之后吐出来的网表,在顶层module上会多出来input VDD ; input VSS; 同时下面还有supply1 VDD; supply0 VSS; 但是VDD VSS难道不是给core供电的IO提供的吗?怎么样能不浮出来?

网友:
你用check_mv_design看了report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eck了,显示的warning有两个:   1. IO(signal的) does not have power/ground pin definition.
   2. pg pin type(s) of power pin(s) in logical lib_cell PGH2TM (这是power switch) dont match with the pg pin types in the corresponding FRAM lib_cell.

请问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create_supply_port VDD" 使得网表里多出来VDD port的吧? 去掉试试。 或者dump netlist前用“remove_supply_port  VDD”  remove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ICC每次要这么去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本来不是port就不要create_supply_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那UPF该怎么写。这不是都要写这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