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怎么换MOS管颜色

楼主(2014-04-16):
请问各位,我装了cadence,但是各元件和连接线都是黄色的,应该怎么改成正常的颜色呢?我看过iror文件夹下有display,我用simc18mm工艺的话是没问题的,颜色正确,但是用tsmc35mm工艺的话就都是黄色,怎么解决

网友:
颜色什么的不看 你这电路连接看起来太蛋疼了

网友:
我的也是。同学说把dispaly.drf文件放在主目录下面。重启cadence。可是我的还不行。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别笑 新人入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成功了 你换一个display文件放在主目录下就行了 多换几个 肯定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