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解决输出摆幅不够的方案

楼主(2014-04-16):
65LP工艺下一个简单运放,1.2V的电源电压,负载采用二级管连接的PMOS,这样的结构输出摆幅相当小。能不能在设计中同时使用IO device 和Core device,采用2.5V电压。比如尾电流源用I/O device来做,保证加在上面输入管和负载管上的电压在1.2V以内,这样输入管和负载管就可以用Core device实现。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合理。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可以,但要小心core device的stress问题。

网友:
我觉得尽量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