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VIOLATED: increase signficant digits)问题

楼主(2014-04-16):
RT,在做DC或者ICC的时候,有max_transition违规(VIOLATED: increase signficant digits),请问,应该从哪方面修改呢?

网友:
report tming的signficant只显示小数点后两位,增大,比如4,应该就可以看到负的violation了。

网友:
slack必须是正数,不能是零...

网友:
report的时候 加significant_digits option就可以调整你要显示小数点后几位

网友(2018-05-23):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如何增加有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