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提取模拟版图的timing 信息,生成lib文件

楼主(2014-04-16):
那位大侠可以详细介绍下把模拟版图提取成.lib文件的步骤。
最终作为模块放在APR的flow 里

网友:
帮顶,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哪位大侠来解答。。。

网友:
帮顶啊,求高手现身

网友:
抽sdf,然后用nanotime跑后仿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具体点的步骤吗? 谢谢啦

网友:
先仿真,然后抽etm, 和pt的etm flow相似, 和数字接口人商量下,其实他知道时序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07):
抽参数后放到Liberty NCX或者silicon smart里面,生成lib文件和.v仿真模型

网友(2015-04-29):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搞定?

网友:
就是关键信号写点时序信息进去就行了,手写都行,只要format正确

其他很多timing不关键的空着都行, 大多数数模混合接口都要求不高的

网友:
如果是标准单元,就抽后仿 然后用数字K库工具跑

网友(2016-11-30):
回复 网友B:

   请问数字K库工具是什么,是在Virtuous中吗?

网友(2017-05-22):
可以用elc

网友:
silicon smart可以提模拟IP LIB?

网友(2024-01-17):
有解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