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FPGA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2014-04-16):
本人初学FPGA,从Verilog HDL开始学习,感到有些迷茫,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下载一个simulator,比如MODELSIM,从verilog开始学习,根据书中的例子,尝试写一些代码,理解和分析每一句代码的意义。先搞清楚语法。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的热心奉献!

网友:
做逻辑实际上就是做数字电路。要做逻辑,首先要有一颗”硬件"的心,你要知道你的代码综合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电路。还有仔细研究下FPGA厂家的芯片资料,熟悉芯片的内部架构。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作为初学者有点头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为初学者,有点头绪了,什么意思?

网友:
做实际项目,有人带,是最实际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表示还是在校学生,无人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