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版silvaco关于任一例程的完整解释?

楼主(2014-04-16):
新手刚接触win版的silvaco,虽然自带了很多例程,但我只能看的似懂非懂,很多细节搞不清楚,手册1000多页,都不知道去哪查,大神们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关于某例程的解释?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手册是关于什么的???我也刚刚学习。。不知道都要用哪些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las里的doc文件夹里有一个atlas_user,里面很全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喽。。。还有那个windows版的DevEdit编写结构什么的语句你有吗????我不知道怎么在写结构。还是说你之前提到的那个atlas有讲到???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是用deckbuild写的,类似这样mesh diag.flip

x.mesh loc=0.00 spac=0.01
x.mesh loc=0.01 spac=0.01

y.mesh loc=0.00 spac=0.001
#mesh for RTD
y.mesh loc=0.202 spac=0.0001
y.mesh loc=0.206 spac=0.0001

y.mesh loc=0.336 spac=0.001

你去网上搜silvaco atlas教程,有好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搜噶。。谢谢喽

网友:
首先看例子,从简单到复杂,一个个语句都要明白,根据说明书或者资料对比着看,只有每个语句都弄明白了,就看起来比较方便些,不过后期的很多,需要大量的资料来参考。。。

网友(2014-12-30):
同求,刚开始学silvaco,感觉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2015-12-10):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想问一下Win版安装有没有操作指南,安装总是不成功啊?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ilvaco_TCAD_2012_安装说明.doc (477.5 KB , 下载次数: 33 ) 请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