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个电流镜的问题

楼主(2014-04-16):
1

1

M8镜像给M9 M10,M9和M10完全相同的管子,所以I9=I10。下边的M12发射极面积是25,M11是100。
为什么这么做呢,按理说这俩BJT的集电极电流也就是I9和I10是相等的,它们组成电流镜的话,发射极面积应该也是相等的,是1:1的啊。
做成1:4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小白一个,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Is it a reverse circuit or your design?

The following is my guess:
May M8 is used to start up(but the start up is too simple)
So it create a PTAT current from different area of BJT.
Are the resistor value that connect to M11 and M12 different?

mpig

网友:
直观上来看,这个是一个Ibias电路,启动电路是M8所在的支路,那个电阻应该是比较大的,感觉这启动电路有点粗糙;剩下的几个组成的感觉像是三支路电流源电路,bipolar下面的两个电阻应该是等值的,这样M1支路电流与I9  I10与无关。如果该电阻做成互补温系,最后得到的基准电流(M1支路)与I9 I10与温度是无关的;至于M12 M11为何A不同建议推推公式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