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telnet跨服务器打开电路输入icfb时出错

楼主(2014-04-16):
我有两个linux服务器,分别 是linux03和linux04,我在linux03上用telnet来连接linux04,输入icfb来打开电路时出现 “-bash : icfb:command not found "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帮帮忙!

网友:
source 下 linux03 环境试下。如果远程可能会打不开GU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我后来发现linux4这个服务器下面没有.bash_profile这个文件,而linux3上是有的,后来我就把它拷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我又试了其它的几个服务器,用同样的方法,但是不行,我猜测可能linux03和linux04服务器是同一种类型的,而其它的服务器有所区别!
其实这个.bash_profile中的内容很简单,就“

if [ -f ~/.bashrc ] ;then
     . ~/.bashrc
fi
PATH=$PATH:/$HOME/bin

export PATH

unset USERNAME

"           不知道哪个高手能看懂这是神马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