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615-virtuoso routing 编程 tcl帮助文档在哪里?

楼主(2014-04-17):
最近使用ic615 virtuoso 尝试自动走线,想深入一点研究一下。发现官方help里提供了几个routing tcl约束脚本,里面的命令看不懂。但是找不到virtuoso routing tcl的命令帮助文档,请问ic615的自动routing的tcl命令解释文档有么? 怎么搞有人在弄这个么?

网友(2016-11-01):
回复 楼主:

楼主的研究成果怎么样了?我现在也在弄这个,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坐等楼主研究成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要用virtuoso去自动布线的目的是啥,数字后端布线还是做layout?以前接触过,不太好用,如果是模拟layout的话不如手动连方便,如果是block之间走线用encounter就OK了

网友(2018-03-09):
请教block之间的encounter如何使用呢?

网友(2019-01-29):
回复 网友A:
把你要连接的模块做成 lib 和 lef 文件, 用 encounter 读进去, 就能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