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DMA的SG模式,s2mm_d_tready在一次DMA传输结束之后还会拉高4个周期

楼主(2014-04-17):
AXI-DMA在SG模式下,s2mm_d_tready在设定的一次DMA传输结束之后还会拉高4个周期,这样会导致最后一次传输的超时中断上报不了。

这里的一次DMA传输结束是指当前指针已经到达尾指针,DMA已经进入IDLE状态了。按照我的理解,DMA进入IDLE状态之后,应该就阻塞下游逻辑上传数据的,但是实际测试的,DMA进入IDLE状态之后始终需要再传4个周期的数据,s2mm_d_tready才会拉滴阻塞下游逻辑。

而AXI-DMA的超时中断计数器是在一帧开始传输时复位,一帧传输结束之后计数器才开始跳转,如果还多4个周期,就会导致最后还会上传一帧的开始4个数据,而没有帧结束,超时计数器就不会跳转,不会上传超时中断。

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这个AXI-DMA的核用的相当蛋疼,我尝试过修改它的选项,取消里面所有可能的FIFO的使用,还是没有效果...

找不到方向了,本来打算从源码里面找原因的,无奈源码关于s2mm_d_tready的条件分支太多,实在是蛋疼,试过2次之后就放弃了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2014-08-13):
回复 楼主:

   好吧 ,刚看到另外一个帖子,也是你的,axi-dma,交流一下 ,QQ349818889

网友(2015-04-0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看这块。不过是刚开始。能不能请你回答个小白的问题。我看到axi dma核好像说是可以连接axi4-stream和axi4总线的。我的需求是,现在master部分需要用的是axi4-stream 总线,而slave 部分是axi4总线。于是我想找个类似于桥的ip 核。最后看大dma 好像是可以的。请问,我的方向对吗?其次,请问楼主,你也在做axi4总线吗?希望今后多交流。
    目前我的水平好像,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先抱歉啦!

网友(2018-01-19):
你好,AXI DMA IP里面有个MAX burst size,是允许最大的突发传输量,一般是16B,刚好是4个32bit。last之后还可传输4个内容,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