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ADS高手! ADS眼图仿真控件打不开,提示找不到symbol,急!!

楼主(2014-04-17):
用ADS仿真眼图,  点击 DesignGuide →Signal Integrity Applications →Non Linear Differential TDT ,提示
(deitemcb.ael line 2816, column 22)

Cell "3LineNonlinearTester" in library "eye_diagram_1_lib" does not have a view "symbol".
郁闷死我了,重装了好几次ADS,最后重装的系统,刚开始还能打得开,后来又不行了,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我在另一个电脑上还是可以的,换了台电脑就不行了,哎。。。
求帮忙!!!

网友: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
我也在做eye diagram的仿真 但是我用的是 Transient 仿真 然后在data那边 打开tools 有个eye diag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1版的,现在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4-10-31):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5-09-02):
回复 楼主:

    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6-06-16):
求怎么解决???

网友(2017-09-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能做眼图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