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跨时钟域的约束

楼主(2014-04-17):
跨时钟域是老问题了,关于跨时钟域约束有两个问题讨论一下:
1. 如果跨时钟域不约束,工具会对跨时钟域的信号进行时序分析吗,会优先满足其布线吗?
2. 如果跨时钟域进行约束,一般都怎么约的:
   maxdelay?
    falsepath(tig)?

楼主:
这话题没人感兴趣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问版主,版主很是强大,我也对这个问题困惑的,找到答案望共享

楼主:
大家一起求版主解答吧...

网友:
如果不约束会进行时序分析,一般使用flase_path 进行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吗?我这边有同事因为没有对跨时钟域进行分析导致时序上过不去的现象,我们这边对跨时钟域都是要求必须要进行约束的;

网友:
跨时钟域信号需要在设计上自己保证功能的正确。
约束上,如果你不将两个时钟设定为异步时钟,他们会互相检查的
set false path from A to B and from B to A
or
set async 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目前跑后端的情况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为了避免跨时钟域的影响其它逻辑的布局布线,最好就是加上约束。
这种约束有两种,一个是MAXDELAY,一个是FALSEPATH
MAXDELAY属于路径约束后端工具应该会优先满足,这样跨时钟域的寄存器就会优先布局布线;
而FALSEPATH,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所有其它路径的布局布线都满足之后后端工具随意摆放的;
就这样来说,约束为FALSEPATH应该会更合适;
不过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需要版主或者其它高手来指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楼主对跨时钟域理解蛮到位的,你用的是vivado软件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用vivado,vivado只支持7系的片子,虽然现在有用到7系的片子,但是不多,就没有更换,而且vivado现在其实还处于一个测试版本阶段,让喜欢尝鲜的人去折腾吧,等稳定了,再升级

网友:
跨时钟域信号需要在设计上自己保证功能的正确。
约束上,如果你不将两个时钟设定为异步时钟,他们会互相检查的
set false path from A to B and from B to A
or
set async group

这是正解

网友:
1.如果两个时钟是完全异步的,那么xilinx是不会分析这两条时钟路径的。
2.如果两个时钟频率不同,但是由同一个时钟产生的,即存在相位关系,xilinx会分析这两条时钟路径。

3.跨时钟域的处理一般分为两种,单bit和多bit
3.1.单bit,源时钟域的信号宽度要足够长,大于目的时钟源时钟周期的2倍。目的时钟源用寄存器打两拍,用来消除亚稳态。如果两个时钟域有相位关系,那么需要用多周期的方法约束,multi-cycle和false-path均可。
3.2.多bit,简单的方法是用fifo做时钟隔离,这样简单高效,但是浪费资源。这样就不用再附加其他约束。如果是握手或者使能的方式,异步采样,就需要约束从源时钟域到目的时钟域的时间,可以用from-to datapathonly的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在看时序约束方面的资料,具体是xilinx的ug612,;我说的这个问题我说说目前我个人的理解。
    跨时钟域首先要看这两个时钟域有无相关性,若有,比方说从一个dcm出来的两个时钟,它们是自相关的,无需加约束,因为dcm的输入时钟已经有一个period约束了,ise会自动为dcm输出时钟衍生出新的period约束;若无相关性,那就是异步时钟,可以用maxdelay,用tig的情况是你确定这条路径不影响时序分析的时候。
     仅仅知道这么多 谢谢 具体参考xilinx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两个时钟信号是从一个DCM出来,只需要约束输入时钟即可,对于衍生时钟XILINX会自动生成时钟约束。
    如果两个完全异步的时钟,从目前项目中的情况来看,xilinx还是对跨时钟域的部分进行了分析,并尽量满足目标时钟域的时序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相关性的确实不用约束,xilinx会自动进行约束,但是有些相关时钟之间的跨时钟域信号,我们其实不关心信号到来的时间,也可以主动约束tig或者maxdelay,这样可以给其它逻辑更大的布局布线的空间。
不相关的时钟,用tig或者maxdelay约束就行了,我前面在一个项目上实验了maxdelay和tig,从静态时序分析的结果来看(只看了各个时钟域下面的最差路径),差别不大。不过tig或者maxdelay约束的越完全,时序裕量就越大(这个测试的不是很完全,大概是这么个趋势)。
所以对跨时钟域的信号或者不关心的路径,最好都进行tig约束。而其它的路径约束、位置约束等,添加的越少,工具越容易通过,当然必要的路径还是都要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完全异步的时钟,比如一个是本地晶振的时钟,另一个是解串恢复的时钟。xilinx是不会分析的这两条时钟时钟的跨时钟域部分的。

网友(2015-07-19):
回复 楼主:

   FIFO independent clock (BLOCK RAM) 下,双时钟域150M进125M出(进出逻辑关系由FIFO两边两个时域的控制逻辑分别独立控制,行为级功能验证通过),两个时钟由MMCM分别产生。布局布线静态时序出错(FIFO内部)。

请教下,根据FIFO文档,应该对FIFO的wr_pntr做maxdelay和TIG约束?或者是直接把时钟域TIG?
Slack (setup path):    -0.001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MT/FIFO_I3/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wr_pntr_gc_0 (FF)
   Destination:          MT/FIFO_I3/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Q_0 (FF)

Requirement:          1.334ns
   Data Path Delay:      0.732ns (Levels of Logic = 0)
   Clock Path Skew:      -0.416ns (3.815 - 4.231)
   Source Clock:         clk_150M rising at 6.666ns
   Destination Clock:    clk_125M rising at 8.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187ns

网友:
虽然自己解决了,居然一天没浏览记录,这么经典的问题。I服了U

网友:
跨时钟域处理,必须由自己来保证时序的正确性,约束上就设置为false path。

网友(2015-09-18):
只这样设置 gropu_path 和set_false_path 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6-02-29):
回复 网友F:

你好,请问你这个跨时钟域的requirement=0.001ns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只需要把两个时钟设置为false path就可以了吗?
如果不设置false path,需要如何约束呢?

另一个问题:时序报告中的requirment=0.001ns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我的做法的是做DC的时候用false_path,后面用PT分析时用max_dealy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