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Q群技术讨论总结

楼主(2014-04-17):
1. 关11n中导频需要scramble的作用
在编写11n的TX的代码时,发现每个OFDM的导频随着符号的增加,而需要做相应的scramble,其加扰如下所示

pilot_seq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之前一直也没明白这是干什么用的,后经大家的讨论和总结如下:

   加扰的主要作用是加密和改变传输信号的统计特性,使其近似于白噪声统计特性的要求,避免出现连续相同的bit 1bit 0这样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从而也可以降低信号的峰均比。

对于没有加扰的信号的频谱如下:

加了scramble之后的频谱如下:

scramble

scramble

从频域的波形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没有scramble的频谱在导频处有比较大的数值,而scramble之后的频偏比较平稳

如有什么错误,还请大家指正啊!

楼主:
2. 系统频偏范围估计
在设计帧同步和频偏补偿算法时,需要考虑系统的最大频偏,以用来设计算法的补偿范围,这是一个估计范围与精度的权衡。
经大家讨论得出:
freOffset_max = CF*(tx_ppm+rx_ppm)+ doppler_max

CF:载波频率
tx_ppm:发射端LO的精度
rx_ppm:接收端LO的精度
doppler_max:最大多普勒频移

网友:
避免出现连续相同的bit 1和bit 0这样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从而也可以降低信号的峰均比。

后面的结论应该反过来
可以降低信号的均峰比 从而提高系统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DAC测试中的一些疑问
========================================

在纯基带的DAC测试中,当用单音测试DAC芯片输出时,用频谱仪可以看到明显的镜像分量.
具体描述下:DAC采样时钟160MHz,数字基带是20MHz实正弦信号,
那么在频谱仪上除了20MHz谱线外,在140M,160M,180M等频率处都存在分量,这个怎么解释?

啊检+基带算法
你这像非线性啊
你是用频谱仪看的射频信号?

海洋之心-WLAN
基带信号,不是射频

啊检+基带算法
那就是说DAC后面什么都没?,,,,,

51matlab论坛站长
如果是 60 100M 倒是有理由
40M 和60M 没有么

啊检+基带算法
什么理由呢

51matlab论坛站长
量化之后的奇数次谐波

啊检+基带算法
对的  DAC的非线性

51matlab论坛站长
这 和非线性没关系。。。。

海洋之心-WLAN
就是观察到这个现象,ADI的芯片和自己做的芯片都这样

51matlab论坛站长
40 和60 有没有?

海洋之心-WLAN
非常小,看不出来

51matlab论坛站长
40M 和60M

啊检+基带算法
DAC后面什么都没了?

海洋之心-WLAN
嗯,直接接频谱仪
160M处很小,但140,180挺大的

51matlab论坛站长
160M的地方 大概有多少dB  相对于主ton
我知道了

51matlab论坛站长
对于160兆的采样速率
你应该用80M  fp的低通滤波器
这个是采样定律了
你的基带现在是+-20M
你采样后  实际的频点是 +-20M+N*160M
140=160-20
180=20+160

海洋之心-WLAN
输出确实要加模拟滤波器

51matlab论坛站长
160兆的信号 可能是残留的直流分量
就是采样定律的那个图 你画下就知道了

海洋之心-WLAN
DAC变换怎么解释?
里面没有AD采样过程啊

51matlab论坛站长
数字域是模拟的folding

51matlab论坛站长
我就问你一个事情
你用160M的时钟去采样20M 和180M 数字域一样么?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你需要加模拟滤波器 把主区间的信号过滤出来
你可以认为你的是20M的信号
也可以认为是180M的信号

啊检+基带算法
140=160-20  怎么解释

51matlab论坛站长
实数的频率是关于DC 对称的
有负频

海洋之心-WLAN
还有个现象,我输入数字正弦信号频率越高,镜像分量也越大,这个怎么解释?

51matlab论坛站长
160一个周期

51matlab论坛站长
你的频率从哪扫到哪  大概变化多少dB

啊检+基带算法
是的  我也这么理解的
可是160 的DC怎么来的呢

51matlab论坛站长
DAC的ref 电压 不一定很准

啊检+基带算法
如果160有,那频谱仪的DC出也有啊

51matlab论坛站长
频谱仪如果打在AC模式 就没有

海洋之心-WLAN
频率扫描范围0~350M

51matlab论坛站长
镜像线性变大?
不会吧
我估计变化不是很大 而且是波动的
这个需要实际测试比较了

啊检+基带算法
140和180处,信号大小差不多不

海洋之心-WLAN
180比140要小些

啊检+基带算法
DC处没有信号?
你用的是AC模式?

51matlab论坛站长
我觉得这个工作意义不大 你现在的关键是加个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结:这其实涉及到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频谱问题,当模拟信号在被采样之后成为数字信号时,采样率为fs。假设模型信号的频谱在-f~f,则数字信号的频谱为(-f~f)±N*fs,是模拟信号频谱的周期延拓。
所以说数字信号的频谱其实是周期性的。
当数字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的时候,故会在(-f~f)±N*fs有相应的频率分量
note:实数信号的频谱是共轭对称的

楼主:
4. 关于在发射OFDM时,需要加一个window的作用及为什么要加

在IFFT且加上CP之后,对时域的信号进行window,主要是为了抑制带外的信号。
而之所以在没有加window的时候,带外的抑制不是很好,那是因为在不同的OFDM符号之间,信号的不连续从而引起频谱的跳变,从而信号带外抑制不是很好。
然而在加窗之后,一个OFDM符号的前β个点和后β个点就会出现和前一个/后一个符号的重叠,这样在时域取N个点做FFT时,就会取一个OFDM符号的中间N个点,这样相对于发射就是循环移位,从而在频域就会引起每个子载波的相位旋转,可是这样的影响可以通过信道估计来补偿,即这种影响可以认为是信道的一部分,还有在加窗之后CP所能抵抗的多径效应也相应的变小

楼主(2014-07-03):
5. 关于在系统参数指标设计时,从基带考虑关于RF的指标有:

BW          :系统的带宽
带内平坦度 :3dB
NF           :整个级联噪声系数
IIP3         :三阶互调
P1            :1dB压缩点
G             : 增益
LO           :PPM
Mixer        :幅度失配和相位失配

设计思路:
根据基带所要求的最低SNR和所希望的最小灵敏度I,来设计出相关要求的RF指标(NF)
比如: I - BW*N0 - NF >= SNR
根据系统对带外信号的抑制和所要求的动态范围,设计出相关的非线性指标(IIP3, P1, G)
比如:参考相关书籍

根据基带系统算法设计所能补偿的CFO和SFO,来设计相关LO的指标(PPM,jitter,阿伦方差)
比如:参考相关书籍

楼主:
6. 关于不同系统对Ber的要求:

语音:e-3
视频:e-6
数据:e-8

当在e-6的要求时,对于不同的调制方式,有不同的SNR要求
比如:BPSK SNR>=2dB, 16QAM SNR>=13dB左右 (不包括FEC)
具体可参考相关书籍

网友(2016-06-23):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QPSK的调制方式,各种门限的最低信噪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