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尾电流放多少合适?

楼主(2014-04-17):
在不考虑增益衰减的情况下,OPA的尾电流放多少算是合适?最小可以取多少?比如一个BUCK的EA运放,我放200nA的尾电流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是要看你的应用吗,增益带宽、sr什么的。艾伦的书上有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样问很难回答。因为没有给出对这个放大器的技术指标。在某些应用中,用20n也够了,在另一些应用中,20u也未必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应用就是buck 电路的EA。因为有补偿,所以SR, gm都可以很小。这时候尾电流似乎只是影响了运放的offset 和抗噪声的能力。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或者少考虑了什么。假如offset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是不是只要噪声容许范围内的尾电流都可以用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咋样?能整不?

网友(2021-12-28):
得看实际运用指标吧

网友(2023-01-11):
我也想问问,nA是否属于正常设计范围

网友(2025-06-19):
OPA 的尾电流可以非常小,甚至达到皮安(pA)级别,但这需要特殊的设计和工艺来实现,并且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限制。一般来说,普通运算放大器的尾电流最小可能在几十纳安到几百纳安左右,如果尾电流过小,会使运放的跨导降低,导致增益下降、带宽变窄、噪声性能变差以及对输入信号的处理能力减弱

如果尾电流过小,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来控制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难以准确跟踪参考电压,特别是在负载变化较大或开关频率较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