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ype::type_id::get()和type::get_typ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4-17):
如题,请问uvm中设置default_sequence时,type::type_id::get()和type::get_type()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wo ye xiang zhidao .

网友:
一个是instance 一个是class?

网友:
在util宏里有如下定义
typedef uvm_object_registery #(T, S) type_id;
static function type_id get_type();
   return type_id::get();
endfunction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指导。